单相电机电容容量

楼主(2009-11-02):
单相电机电容大小如何配呀,请各位大大帮帮

网友A:
我也正想知道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B:
分相电容器容量公式:C=350000*I/2p*f*U*cosφ
          耐压公式:U(电容)大于或等于1.42*U
C为容量;I为电流;f为频率;U为电压;功率因数高2p=2,功率因数低2p=4;cosφ为功率因数取0.55~0.75。

双值电容的
运转电容容量公式 :C=120000*I/2p*f*U*cosφ
                  2p=2.4
       耐压公式:U(电容)大于或等于(2~2.3)*U
起动电容容量公式 :C=(1.5~2.5)*C(运转)
       耐压公式:U(电容)大于或等于1.42*U
电容选得太大造成电机电流过大,起动转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