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下我!

楼主(2009-11-02):
西门子S7-200功能指令里面的比较指令,传送,转换,浮点数计算,整数计算,中断,逻辑运算,传送,移位/循环等都用在什么地方撒!我是个新手现在基本指令已经学了一点 但是功能指令学了下不知道从那学,怎样学,麻烦请高手指点下!QQ191319639 晚上7点半以后一直在,有说教的直接Q我。 感激不尽!!

网友A:
找个实际的工程程序例子,然后结合实际的控制效果看看
你就会明白程序里面的哪些应用指令是干什么的了

楼主:
谢谢了!我真在体验,如果有机会可以具体请教下。那就最好不过了!机械手自动控制是否可以用功能指令简单编出!里面的字节 字 搞的不是很明白 看了程序也晕晕乎乎!

网友B:
只能说,如果是用PLC控制的话,主要还是看你的输入采集和输出控制,如果要求简单则指令逻辑自然简单.总之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程序要结合程序应用的实际情况,这样能有助于理解.

网友C:
要多练习,实践中学习最好

网友D:
现在的工厂都不让人在实践中学习我们怎么办啊

楼主:
像功能指令 里面的字节,字,双字等指令。在程序是如何控制的。有事看不到输出指令。但看PLC指示灯却在闪,中间是什么逻辑。还请说明下。

网友E:
要说清楚你想知道的这些,不容易的。关于双字,字,位等相关信息,建议你上网去查,字和位对PLC编程来说,是最基础的。要是连这个都不清楚,建议你先别去尝试编程。
我这么跟你说吧,一个位就是一个开关,一个字是好几个开关的集合,所以,有时候,虽然你看不到位动作,而实际上,是字发生了改变。搞清楚字,位的关系,再有空吧二进制,8进制,10进制,16进制等搞清楚,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学习是永远的事业!
带着问题的我,请教高手!
问题:设备得电正常运行,运行过程中突然停电,所有输出动作全部在暂停在停电的那一时刻,然后又重新上电,设备接着停电那一时刻的动作继续运行,高手指点下如何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F:
S7-300/400 PLC重新上电,通常执行暖启动(Warm Restart).设备在停电之前的运行状态,会保留在DB数据块中.所以,重新上电,设备接着停电那一时刻的动作继续运行!

个人建议:重新上电之后,必须让操作人员通过操作台或上位机来"重启设备",不能让设备自启动!

楼主:
问题 又来了!
传送带从左到右是a ,b,c工件推送气缸;a,b,c对应着2光纤,1电感传感器。分拣:传送带上金属,白色塑料和黑色塑料中每种工件的第一个,由A气缸推入出料槽D;每种工件的第二个由B气缸推入出料槽E;每种工件第二个以后的则由C气缸推入出料槽F;每次将工件推入斜槽,气缸活塞缩回后,从进料口放入下一个工件。(注:光纤能检测塑料和金属;电感的只能检测金属)希望高手能给个简单的好方法解决C气缸位置电感传感器也能有塑料推入斜槽的方法!

楼主:
9楼 发表的是S7-300\400, 能说下S7-200的吗?  还有300,400 跟200有什么不同,谢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