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2):
各位好!
    我用Proface软件做了一个自动弹出式键盘,但是下载至屏里面却无法弹出,仔细检查过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我用的屏是2301-LG41-DC24V,PLC是FX1N的,键盘输入显示器字地址是D80,设为自动触摸弹出,但却是无法弹出;不知是何原因,恳请高手帮我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谢谢谢了!

网友A:
方便的话把程序传上来吧。

很有可能是版本问题。

网友B:
D80要设成K。D键盘输入显示;

楼主:
多谢二位大侠!我已经搞定.现用了两种方式都已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