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固态继电器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9-11-03):
(无正文)

网友A:
选型的时候,多大些就是了。看你图负载接一继电器,继电器的工作电流是很少的,一般的固态继电器的额定电流都是很大的,一般有10A、20A、30A。随便用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这么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但输入与输出都接到24V上,好象没什么用吧

网友C:
没什么问题

网友D:
这个接线图我也没有看懂。明白的给讲讲。谢谢

网友E:
小心固态继电器的泄漏电流引起接触器的意外吸合。

网友F:
图有问题。

楼主:
有什么问题呢?输入24V,输出也是24V的用意是:PLC控制接触器,想要PLC的输出点长命些.....

网友G:
不好意思的问一句:固态继电器可以用于直流吗?好久没接触新元件了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那电路是画错了,是有问题。

网友A:
1、固态继电器是无触点控制,中间继电器或接触器就不一样了,它们是机械式的。
2、通电线圈吸合,固态继电器控制方式晶体管无触点控制,好处速度快,坏处过载能力不强。如果你选的10A的,可能电流瞬时一过流,这玩意就报掉了。中间继电器或接触器这点就好一些了。
3、无触点开关有一通病就是有漏电流,就是在没有导通的情况,如果用万用表量上电的常开的地方还是可以量到有电压的。如果你以前没有用过这方面的东西,肯定以为这东西坏了。呵,第一次的时候我就错这了。原因是它有漏电流通过所以可以产生电压,可是它确实没有导通。除非你能输入的地方加合适的电压,那它就真的导通了。

网友H:
一般都接电磁阀线圈,都是感性负载啊

网友I:
产品选对了就没问题,如果是感性负载(如电磁阀)要选10倍(额定电流)以上的,并且散热器一定要装好

网友J:
楼上的都讲到了,固态继电器接到电磁阀上的。那不是感性负载吗?
主要是不要选型太小,否则容易烧。固态继电器的优点就是无触点。

网友K:
小陈!

你怎么搞得呀,麒华的时候不都告诉过你了吗,怎么都忘了?

感性负载一定要反向并上一只二极管,以保护固态继电器的内部三极管!

记得啊!!如果固态继电器内部的控制器件是可控硅的话,是不能用于直流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