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点搜索

楼主(2009-11-03):
用 PLC实现对伺服电机的原点搜索,请问一般原点信号是自己用传感器给的好,还是伺服Z相信号自行给定?

网友A:
用伺服Z相信号好
但是有些控制器功能比较简单,用不到Z相信号

网友B:
用 PLC实现对伺服电机的原点搜索,请问一般原点信号是自己用传感器给的好,还是伺服Z相信号自行给定.。
上楼说的不错,一般来说是Z相好。所以大家都用Z相。但是有时工艺的要求,也有不用Z相的,可以用其它什么方式主要由定位模块来定,要看其有多少其它的OPR方式。

网友C:
我想说一点,就是想用Z相,也必须用传感器信号的啊,要到这个信号减速的

网友D:
用Z相信号准确些,但是要看您的系统是否支持,是否有这个Z相寻零的功能;
另外,用Z相信号,不一定还要加传感器的。

楼主(2009-12-10):
还有一点不明,伺服的Z相信号分Z+和Z-,究竟接哪根到PLC的原点输入端子上,PLC的输入侧COM端接24V..

网友A:
Z向是有差动输出,也有集电极信号输出的,要根据你的PLC选择对应的输出信号

楼主:
Z向的Z+和Z-的信号输出,应该属于差动输出了吧,PLC好象是集电极输入的,那岂不是很麻烦了啊

网友A:
Z+/Z-应该是差动的
什么伺服,应该会有集电极信号的

楼主:
好像没有集电极的啊,型号是松下MDDDT3530的 ,麻烦上面的仁兄帮忙看下

网友E:
肯定是用Z相信号准确,这个信号是固定的,用外接的传感器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