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技术答疑系列大全之十四

楼主(2009-11-03):
施耐德电气技术答疑系列大全之十四
381,问:多回路监控单元mc09为何一送电,故障指示灯就亮?
测量回路的电压、电流值未接入。
电压、电流超过门限值报警。
382,问:pm500的modbus rs485模块上有一个拨动开关,是做什么用的?怎么用
当pm500处于rs485线的末端时,要插入一个120欧姆的电阻。这时就将拨动开关1和2都拨在on位置即可。
383,问:pm800中如何将系统设成4线无pt?
首先在pm800中maint-setup-meter-sys中设置成4线3ct,然后保存退出后再在pt的设置中将pt设成”无”即可。
384,问:为什么pm810掉电后,时间、日期无法存储?
pm810、pm500无内部时钟,所以掉电后,时间、日期无法存储。pm820、pm850带内部时钟,掉电后,可以存储。
385,问:pm810中的电能如何复位?
选择菜单“maint”,进入后选择“reset”,然后选择”energ(e)“,密码确认,就可以了。
387,问:pm800 表是否可以实现6个数字输出?
在控制电压高于208v时pm800可以和两个pm8m2222模块组合,实现5个数字输出,4个模拟输出.其中数字输出负载电流有效值2a可以驱动负载,但是
4个模拟输出电流仅为4-20ma,如果需要实现驱动负载,需自行配套功放及继电器设备.
388,问:pm800显示的电能读数是以什么作单位的?
能量在显示屏上可以000.000 kwh到000.000mwh数据长度显示,单位是自动转换的。寄存器里电能是以wh计量的。如果新的pm800上以mwh显示了,客户可以清一下零,即可以kwh正常显示
389,问:pm800&pm700如何替换pm500?
pm800&pm700系列为新型电力参数测量仪,除具有pm500的全部功能外,还具有:
通讯接口为标准配置,1di、1do为标准配置,更多的io模块,最多可配置18个io,di输入不需要外部24vdc供电,报警设定等优点.
pm500  > pm700:无通讯功能的pm表
功能相同,但pm700的价格低于pm500)
pm500+rs485  >pm710:带通讯功能的pm表
功能相同,但pm710的价格低于pm500+rs485
或  >pm810:带通讯功能的pm表pm810的价格与pm500+rs485相同,但功能更强
pm500+rs485+io22  >pm810+ pm8m22:带通讯和io功能的pm表pm810+pm8m22的价格与pm500+rs485+io22相同,但功能更强.
390,问:ns断路器装有mn或mx同时又有电操,设计二次线时应注意什么?
要注意启动mx mn跳闸的触点应和电操的远方合闸按钮间存在一个防跳闭锁,以免断路器接到两个矛盾的命令,不停地分闸合闸,导致断路器的损坏。
391,问:=s=塑壳断路器ns的通讯方案?如何接线?
通过电力参数测量仪pm500 + 通讯模块(rs485 modbus)+ 输入输出模块(io22 alarm)
可实现ns的三遥通讯:
遥测:电流,电压,功率,电能,需用电流,需用功率,功率因数,频率,电流和电压谐波畸变
遥控:通过io22上的2个输出接点控制断路器ns的分合闸操作;
遥信:通过io22上的2个输入接点监视断路器ns的开合状态(of)和故障状态(sde).接线如下图所示:
392,问:pm500系列产品的对比度,亮度是否可调?密码是否可以更改?
不可以调,pm500的密码无法更改。pm800系列的产品对于这些要求均可以满足。
393,问:pm810与pm500有什么区别?
pm500 需要加装rs485才可以通讯,而pm810不需要加rs485,它本身就带有该附件;pm810本体上带有一个数字量输入,一个脉冲量输出,最多可接 13个输入5个输出,而pm500最多只能加一个io22和一个io11,即最多只能有3个输入3个输出;pm810本身有报警设定,只要越线就报警,可以在跳闸前设定报警,同时可以记载报警时的信息,pm500的io22附件如果不用于控制使用,才能用于报警。
394,问:pm800系列可配哪些附件?
pm800系列可配pm8m22(2个继电气输入,2个继电气输出),pm8m26(6个继电气输入,2个继电气输出),pm8m2222(2个继电气输入,2个继电气输出,2个模拟量输出)。
pm8m26输入为有源接点,pm8m22输入为有源接点,pm8m26可以装两个,pm8m22只能装一个,且只能装在唯一的专用插槽上。pm810mlog+pm810相当于pm820,现在pm810mlog和mct2w暂时不卖。
395,问:pm850中手、自动波形捕捉指的是什么?
pm850手动波形捕捉指的是通过计算机录波,查看波形。自动波形捕捉指的是通过现场触发pm850,进行波形捕捉,但不能显示波形.只能存储。
396,问:ns断路器选用带通讯的辅助开关of,sd,sde时应注意什么?
当多台ns断路器选用dc150来实现通讯功能时,ns需要选用带通讯的辅助开关of,sd,sde。在订货时,仅需定购一套(ns100/160/250:29453;ns400/630:32551)即可,因为三个辅助开关是集成好的,其内部线出厂前已接好,不需客户接线。另外需注意的是,一套带通讯的辅助开关of,sd,sde由三部分组成:(1) of,sd,sde辅助接点;(2)电子模块;(3)连接插接件.其中的电子模块需安装在of位置. 所以选定了带通讯的辅助开关of,sd,sde,则会在断路器内再占用一个of的位置。
397,问:一个egx网关可以带几路modbus,一路modbus 可以带多少个pm500这样的设备?
一个egx网关可以带2路modbus,一路modbus 可以带32个pm500这样的设备。
398,问:varlogic 功率因数控制器的电源电压和测量电压有什么区别?
电源电压是指控制器工作本身所需要的辅助电源电压,测量电压是指按照l-l或l-n接线接入控制器的电网电压,控制器根据测量电压计算功率因数决定电容器的投切。
399,问:r6, r12功率因数控制器调节程序是否可任意设定?是否可以通讯?
调节程序不可以任意设定,而且步数组合必须与程序的调整序列一致,调节程序已固化于功率因数控制器,只有七种组合可选为:
1.1.1.1.1.1.
1.2.2.2.2.2.
1.2.3.4.4.4.
1.1.2.2.2.2
1.2.4.4.4.4.
1.1.2.3.3.3.
1.2.3.3.3.3.
r6, r12 功率因数控制器无通讯接口,不可以进行通讯.
400,问:varplus m1 、m4系列电容器是否需要接地?
varplus m1 、m4系列电容器的塑料外壳具有双重绝缘的作用,不需要接地。对于p400电容补偿模块,其安装板有金属部件,有接地片。
401,问:ats电源自动切换系统的控制器ba和ua的主要功能区别是什么?
ba主要用于2路市电的自动切换,ua主要用于1路市电和1台发电机的自动切换,并且ua带自动卸载及重新联结非优先级电路的功能。
402,问:电容器内部的熔断器坏了,是否可以更换?
当电容器内部的熔断器坏了的时候,熔断器不能更换,此时电容器已经损坏了,只能更换电容器.因为该熔断器不是保护电容器的,而是防止它爆炸的。
403,问:功率因数控制器用于高于380v电压回路中时,需加隔离变压器,此时相序会发生变化,对cos ф 值是否有影响?
由控制器的接线可以看出:控制器对相序和ct的同名端无特殊要求。
在控制器的编程模式时,相序置于on状态,控制器对电源无相序要求。
404,问:应该如何进行功率因数补偿?选型的一般步骤是什么?
对某个工程来说,功率因数补偿方案有很多种,主要要依据不同项目的具体要求及详尽计算,一般步骤如下:
1.明确电网电压:
是否有消谐要求:
若有,则需计算电容器工作电压,然后进入第二步;
若没有,直接进入第二步
2.确定补偿容量
3.确定补偿步数
4.选择电容器及控制器
5.选择断路器或熔断器
405,问:varlogic nr6,nr12功率因数控制器与r6,r12相比,有哪些不同?
1. 外观设计和外型尺寸的差别:
外观设计: nr6和nr12采用统一的外观设计,这与r6和r12有两种不同的外观设计不同,另外,nr6和nr12将显示屏置于左侧,而将编程键门盖置于右侧并向右侧开启,这种设计更符合操作习惯,更加人性化。
外型尺寸:r6和r12:144x144 ; nr6, nr12:150x150
开孔尺寸:无变化,均为 138x138。因此替换变得轻松容易。
2. nr6和nr12背光式lcd显示屏
3. nr6和nr12报警信息增加至10项,原 r6和r12为8项。
4. nr6和nr12具有风扇启动触点,当温度超过设定值时,可输出信号启动风扇。
5. 测量电压和工作电压合二为一。
6. 增加了一种程序:优化程序,可自动选择最合适的步投入,而无需先投入调整步。
7. 默认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为5a。
8. c/k值无需计算,查表即可(见用户手册)。
9. 具有高压应用。
406,问:varplus m电容器小电流故障与大电流故障两种保护原理是什么?
当因为绝缘老化/高温而产生持续的故障时,这时仅靠电容器的自愈功能已不能切断故障电流,持续的故障使电容器内部聚丙烯薄膜上镀的锌不断汽化同时产生大量气体,产生的气体使电容器内部压力升高,会顶动电容器内部的金属短接板,金属板向上移动使内部回路短接,切断故障电流。当有比较大的故障电流时,电流直接使电容器内部的熔断器熔断,从而起到保护作用,电容器不能再继续使用。
407,问:无功补偿控制器在切除电容器时,依照什么次序?
依照“先投先切、后投后切”的次序动作。这样可以由小到大逐步切除,也可以均衡各组电容器/接触器的寿命。
408,问:功率因素控制器(r6,r12,rc12)有无输入电流互感器变比为x/1?
对于功率因素控制器(r6,r12,rc12)其输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均为x/5,
对于新型功率因素控制器(nr6,nr12,nrc12)其中nr6,nr12输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均为x/5,nrc12输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为x/5或x/1。
409,问:是否可以使用普通接触器替代电容接触器?
不可以。因为电容接通时会有很大的峰值电流,如果使用一般的接触器哪怕是放大使用,仍然会很快使它损坏.
410,问:r6 ,r12 ,rc12控制器 编程模式中,4种可能的程序调整方案n,ca,cb,s表示什么意思?
n: 适用于各步组合,一般组合: 1.2.4.4.4.4或1.1.2.2.2.2,线性序列从第三步开始,前两步为调整步.
如,电容器组合10kvar, 10kvar, 20kvar, 20kvar, 20kvar, 20kvar,程序设定为 1.1.2.2.2.2.
若补偿容量需10kvar ,投第一步10kvar;
若补偿容量需20kvar,接着投第二步 10kvar;
若补偿容量需30kvar,切第一步 10kvar, 第二步 10kvar不变; 投第三步20kvar.而不是直接投第三步20kvar.
若补偿容量需40kvar,接着投刚切的第一步10kvar;
若补偿容量需50kvar, 切第一步10kvar,第二第三步不变,投第四步20kvar; 余下以此类推.
ca: 步组合: 1.1.1.1.1.1循环序列.
补偿容量随投入步数线性增加,投切顺序为 “先投先切”.如,补偿容量60kvar,已投入6步,现在要将补偿容量调为50kvar,切的是第一步的 10kvar(因为第一步先投的),而不是第六步10kvar(因为第六步后投的).这种投切方式较好,可以平衡各电容器及接触器的工作时间,均衡使用寿命.
cb: 步组合: 1.2.2.2.2.2,循环序列从第三步开始,第一步为调整步.
工作程序同n, 不同之处在于步组合及第一步为调整步,而 n调 整方案前两步为调整步.投切顺序为“先投先切”.
s: 堆栈程序, 步组合: 1.1.1.1.1.1 线性序列.
用于谐波滤波,很少用.补偿容量随投入步数线性增加,投切顺序为 “先投后切,后投先切”.如,补偿容量60kvar,已投入6步,现在要将补偿容量调为50kvar,切的是第六步的 10kvar(因为第六步后投的),而不是第一部10kvar(因为第一步先投的).
411,问:电容器初期使用时,会有一些噪音,是否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同时电容器的容量的影响很小。
412,问:ns断路器的电源手动切换系统有哪几种?
有以下4种:拨动开关式断路器联锁、带旋转手柄的断路器联锁、钥匙联锁(断路器需带旋转手柄或电动机构)、底板联锁。
413,问:当谐波负荷gh与变压器容量sn的比值介于25%与60%之间时应如何选择电容器?
此时建议选择安装板p400 dr;如果想单独选电容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电容器的选择需要选比规定值大一些的电容器(因为电抗器会抵消一部分电容器),同时要选470v的,但电容值需按440v时放大一级选。例如25kvar,需要选2个52428即可。
414,问:varplus m电容器无功补偿电容器安装时有什么注意事项?
varplus m电容器必须组装在垂直支架上(电容器元件必须水平放置)
组合安装板各板间的最小垂直净距为25mm.
选配专用的可调节宽度,深度的支撑安装附件,组合安装板可以装于400-500mm深,600-800mm宽的柜子中。
415,问:accusine有源滤波器并联使用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当谐波电流超过了单台accusine的额定值时,需选择多台accusine并联使用以满足需求。此时应注意:在干线和每个并联支路都需加装电流互感器,且电流互感器变比必须相同。
416,问:varplus m电容器内置永久放电电阻的放电时间是多少?
varplus m电容器内置放电电阻,安全、灵活、功耗小。放电时间50秒内降至10%un。
417,问:有源电力滤波器较无源电力滤波器有何优点?
无源滤波器的设计大多针对特定频率的谐波,只能滤除特定次谐波,存在着与电网发生谐振的可能性;并且对电网阻抗和频率变化十分敏感;体积大、损耗大。有源电力滤波器是一种动态抑制谐波和补偿无功的电力电子装置,它能对频率和大小都变化的谐波和无功进行补偿,可以弥补无源滤波器的缺点,获得比无源滤波器更好的补偿特性,是一种理想的补偿谐波装置。
418,问:电容器的控制器是否有690v的?
电容器的控制器不能直接接入690v,只能用降压变压器从690v变到合适的控制器可以接受的电压。
419,问:为什么同一电容器会有不同的kvar值?
某一确定电容元件的电容值c是固定不变的,不会随其端电压和频率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其容抗xc大小与电网频率成反比,其无功功率与电网频率成正比;电容器的无功功率与其端电压的平方成正比。所以某一确定电容器的无功功率随其端电压和电网频率的提高而变大。
例如产品号为“52423”的m4电容器,其参数为60kvar(400v/50hz)、65kvar(415v/50hz)、70kvar(400v/60hz)。
420,问:varlogicnr6,nr12功率因数控制器有哪些常见故障,应采取何种措施?
1. 显示容性。
原因:过补偿。
措施:检查线路;第一步设定投入电容器容量过大,并没有太大的负载投入。
2. 显示接线错误。
原因:a.互感器接线错误;b.l-l或l-n接线错误;c.设定接线方式和实际接线方式不同
措施:检测互感器;检查接线;检查设定。

施耐德更多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