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技术答疑系列大全之十五

楼主(2009-11-03):
施耐德电气技术答疑系列大全之十五
421,问:选用带失谐电抗器的p400补偿模块时,如何确定调谐频率?
为吸收消除谐波主要是3次谐波的影响,当谐波源全部是单相用电设备时,调谐频率为135hz;当谐波源主要是三相设备时,为吸收更多的5次谐波,推荐调谐频率为215hz。
422,问:如何确定低压电容器的补偿方式和运行电压(380/400v)?
当电容器分散在用电设备处,采取就地补偿时,按照380v电压选取电容器;
当电容器集中在配电室,在电压母线上集中补偿时,按照400v选取电容器;
当无功补偿电容器容量qc>1000kvar时,建议将电容器补偿装置安装在高压侧。
423,问:ns80h与其它ns断路器相比,有什么不同?
在compact ns系列中ns80h断路器尺寸最小,分断能力只有一种h型,不能配置sde,安装方式仅能固定板前接线,不能配电动操作机构和vigi模块,不能组成 ats电源自动切换系统,脱扣单元不可选,只有ma型短路磁保护,与断路器做成一体。常与热继电器、接触器配合用于电动机的三元件控制保护。
424,问:r12、rc12控制器编程模式中,每步补偿电容器可按三种方式编程表示什么意思?
三种方式编程为:固定步(1);不用步(0);正常步(auto,自动)。
固定步(1):表示固定补偿,不需自动调整,设为1即可。
不用步(0):表示某组电容器不让投入,或电容器故障需检修,这时,若此步设为0,此组电容器将被从回路中摘除出来.
正常步(auto,自动): 即是通常4种可能的程序调整方案(n,ca,cb,s).
425,问:varlogic r6/r12控制器的测量输入电压电流有几种接线方式?
控制器根据输入的测量电压电流计算进行控制动作。
l-l方式
电压输入跨接二相(如l2、l3)线电压,电流输入第三相(l1)的相电流。
l-n方式
电压电流输入均接某一相(如l1相)的相电压和相电流。
注:接线方式必须与控制器的编程设定一致。
426,问:p400安装板可以水平放置吗?
因为lc1只能垂直放置,不能水平放置,所以p400只能垂直放置,不能水平放置。
427,问:功率因数控制器的电压过低和过电压报警的原因及控制器采取的措施有何区别?
电压过低是工作电压低于85%un,过电压是指电压大于460vac。在电压过低时控制器采取的措施为:切除电容回路,直至电压恢复,即将全部已投入电容回路从电网中切除。在过电压时控制器采取的措施为:暂时切除补偿,即停止步投切。
428,问:varlogicnr6,nr12功率因数控制器与mt开关或pm500等设备显示的功率因数为何不同?
因为varlogicnr6,nr12所显示的是基波情况下的功率因数,而mt或pm500等所显示的是含有谐波分量时功率因数,所以其显示是不同的。
429,问:1varlogic nr6、nr12功率因数控制器能否用于手动切换?
实际运行时,不能用于手动切换,手动投切5分钟后,控制器转为自动。客户若想在运行时手动投切,只能由客户通过设计控制回路切换接触器实现。参数更新目录 paramet下,子目录step.tst投切测试,可用于试验时手动一步一步的投切;或用于手动切除电容器,如停电时,先切除已投入的电容器,再断电源。
430,问:对400v/50hz的失谐电容器,如何选配电抗器?
有四种规格的电抗器可以选配:
产品号“52404”电抗器对应于12.5kvar的电容器。
产品号“52405”电抗器对应于25kvar的电容器。
产品号“52406”电抗器对应于50kvar的电容器。
产品号“52407”电抗器对应于100kvar的电容器。
对于更大的容量规格,可以由以上产品组合而成。
431,问:同一种电容器的尺寸是否随容量大小变化?
所有m1、m4电容器、单模块或双模块p400组合板,无论容量大小其外形尺寸是相同的。外形尺寸(mm)如下(宽x高x深):
m1:116x218x210 m4:325x218x210 p400:575x245x365
带失谐电抗器的p400 dr:570-710x345x380
432,问:对电容器回路的保护元件(断路器或熔断器),如何整定过载ir、短路im?
电容器回路的额定电流为:in=qc/(1.732un)其中un为供电母线的额定电压。
断路器:
对标准型电容器:ir=1.36in im=10in
对加大型电容器:ir=1.5in im=10in
对失谐型电容器:ir=1.12in(2.7次谐波型)、ir=1.19in(3.8次谐波型)
ir=1.31in(4.3次谐波型)、im=10in
熔断器(必须使用gg型):
对标准型电容器:ir=1.6in
对加大型电容器:ir=1.6in
对失谐型电容器:ir=1.5in(失谐型)
注意:对于分2步投切的电容器,共用1组熔断器保护时,ir=1.4in。
433,问:p400组合板安装在不同尺寸的柜体中,需要配置哪些安装附件?
p45固定横梁。可以将p400补偿模块任意安装在400或500mm深的所有柜体中。p45成对供货(订货号:52795),订货个数=n*+1。
对于深度大于500mm的柜体可以在柜内增设中间垂直立柱。
600mm宽的柜体中安装p400不需要配扩展安装板。
r700或r800扩展安装板,用于将p400补偿模块分别安装在700或800mm宽的柜体中,r700和r800的订货号分别为52794和52796。订货个数=n*。
接线模块(可选),每个接线模块供货时带有4根p45、1个r700、1个r800。订货号为52800,订货个数=每面柜子1个。
2000mm高的柜子通常装5个补偿模块和1个接线模块。每面柜内无功功率最多不超过405kvar(400v/50hz)。
注:n*=p400补偿模块的个数。
434,问:ns的联结安装方式注意事项?
ns80h只有固定板前接线一种方式。
ns100-630插入式后联结与前联结的所选套件型号完全一样,只是后联结要加订长绝缘端子。
ats电源切换系统的断路器不能用抽出式安装方式,后连接仅只能用长联结方式。
插入式和抽出式套件中不含辅助装置的二次线连接附件,需要单独订货。
435,问:对于50hz-230v和50hz-600v电网电压,为什么标准型电容器和
当电网中的谐波污染程度15%
>电网电压
(50hz)
230/
240v
400/
415v
440/
470v
480/
525v
550/
590v
600/
690v
m1+m1前连接
30
60
60
60
60
60
m1+m1后连接
15
30
30
30
30
30
m4+m1(*)
60
100
100
100
100
100
437,问:为什么需要无功补偿?
为了减少长距离输送无功电能节约能源,减小电压降以维持供电母线的电压水平,我们需要进行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数cosφ。施耐德电气公司的低压无功补偿产品主要有varplus m电容器、组合安装板、varlogic控制器和lc1-d.k专用电容接触器等。
438,问:varplus m1和m4电容器组合成较大容量电容器时,应遵守什么规则?
m1和m1之间可以组合,m4只能和m1组合,m4之间不能组合。
m1的组装数量最多为4个,即最大组合为:1xm4+4xm1。
230v电容器的最大组装容量为60kvar,其它电压等级电容器的最大组装容量为100kvar
注意:2个m4电容器不能组装在一起。
439,问:电容接触器选型表中未列出无功功率值(kvar)的电容器如何选配接触器?
表中列出的功率值是指相应接触器能够投切的电容器最大功率值,所有比此功率值小的电容器均可以用该型号接触器来控制投切。例如表中所列400v、30kvar的电容器选配lc1-dpk接触器,所有小于30kvar的400v电容器(即使表中未列出)均可以用lc1- dpk投切。
440,问:什么是电容器组合安装板?它有什么优点?
将varplus m电容器、lc1-d.k电容接触器、1组3个hrc保护熔断器组合在一块板上安装,构成组合安装板。其优点如下:
根据电容器的容量规格,已正确地选配了通断接触器和保护熔断器,以免选配错误。
使用多块组合板可构成大容量无功补偿装置,可保证安装、接线十分方便,质量可靠。
和r6/r12/rc12控制器配合使用,便于分步投切控制。
当需要大容量400v/50hz电容器时,可以选用梅兰日兰的p400系列组合安装板,其容量范围:标准型45-810kvar、加大型60-700kvar。
441,问:无功补偿电容器安装时有什么注意事项?
电容器必须组装在垂直支架上(电容器元件必须水平放置)。
组合安装板各板间的最小垂直净距为25mm。
选配专用的可调节宽度、深度的支撑安装附件,组合安装板可以装于400-500mm深、600-800mm宽的柜子中。
补偿电容器和失谐电抗器装于箱柜中时,要考虑通风散热。
442,问:无功补偿电容器的发热指标是多少?
设计无功补偿柜的元件布置和通风系统时,需要知道电容器、失谐电抗器、接触器、熔断器和电气接线等各部件的发热参数,我公司产品发热参数如下:
标准型和加大型:2.5w/kvar;失谐型(含电抗器):8w/kvar。
443,问:带失谐电抗器的电容器回路,保护断路器的定值如何确定?
热保护 :
当调谐频率为135hz时,ir=1.12in;
当调谐频率为215hz时,ir=1.31in;
短路保护:im=10in
以上in=q/1.732un。
444,问:varlogic r6、r12、rc12功率因数控制器有什么功能区别?其外形及开孔尺寸是多少?
r6用于分6步自动投切控制的无功补偿电容器组;r12/rc12用于分12步自动投切控制的无功补偿电容器组,其中rc12可以提供更多的报警、测量显示及保护控制功能。
r6/r12/rc12的外形尺寸wxhxd为:144x144x80mm;盘面开孔尺寸为138x138-0,+1mm。
445,问:施耐德是否生产防水母线,母线的防护等级是多少?
施耐德母线的防护等级:室内母线最高到ip65,室外母线最高到ip66。
446,问:ns100 630的电动操作机构没有配置sde时如何接线?
断路器未装故障报警触点sde时,将电动操作机构的“b2-b4”端子短接即可,但是断路器故障跳闸后不能闭锁电动机构的合闸,无需复位在远方即可通过电动机构合闸,有可能合闸于故障上。
447,问:如何确定应该选用标准型、加大型或失谐型电容器?
根据电网中谐波污染程度选择电容器设备:
如果gh/sn≤15%,可使用标准型电容器;
如果15%60%,需要安装滤波装置。
其中,sn:变压器的视在功率;gh:产生谐波的设备负荷视在功率(调速装置、电子转换器、电力电子设备等)。
448,问:varplus电容器有哪几种端子罩/进线盒附件?
1套3个端子罩。用于a、b、c 相3根单芯线缆接线,对m1分为前连接后连接2种,对m4则不分前后连接均适用。
1个三相电缆进线盒。用于单根3芯电缆进线,对前后连接均适用。
449,问:电容器分组不是恰好为6组或12组,如何选择r6、r12?
当电容器分组小于或等于6组时,选择r6; 当电容器分组小于等于12并大于6组时,选择r12。
450,问:p400组合板分为几种类型?
标准型分为单模块、双模块两种;
加大h型分为单模块、双模块两种;
带失谐电抗器的dr型,只有单模块无双模块;
接线模块,用于连接上述补偿模块和接触器的电源线和控制线(最多联结5个模块)。
注:单模块含1组电容器、1个接触器、1组保护熔断器;双模块含2组电容器、2个接触器、1组保护熔断器;
451,问:控制电容器投切的lc1-d.k接触器有什么特点?如何选型?
lc1-d.w电容接触器是为切换三相电容器而专门设计,接触器通过一个提前介入的接点模块和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