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点搜索

楼主(2009-11-03):
欧姆龙PLC里面的原点搜索和原点返回功能的区别在哪里?我感觉两者都能实现原点寻找的功能,高手请指点~-~

网友A:
三菱的FX3U也有这两个指令,区别是
带原点搜索的要两个信号:近点信号和原点信号,这两个可以制定相同的输入信号
原点回归只要近点信号
不知道和欧姆龙是不是一样,看下具体手册,手册中会有说明的

网友B:
原点搜索可以用在电机一次原点都没有找过的情况,原点返回就是指曾经找过原点,只是做返回动作。

楼主:
原点信号由伺服驱动器给出,原点附近信号由传感器指定,那这种情况应该属于原点返回还是原点搜索?

网友C:
原点返回

楼主:
那么程序上电后原点如何定义?还是只要把Z相信号接在 原点0端子上即可?

网友D:
从字面也可以理解,原点搜索是指你的设备还没有定义原点而进行的工作,常使用增量编码器,设备开机后第一次要做的工作,以后再有回原点的要求就用原点返回。
原点搜索一般方法:在机械原点前装个接近开关(常用),程序上执行原点搜索时,现检测这个接近开关,利用接近开关的前沿开始控制伺服电机慢慢运动,当检测到Z脉冲信号就是你设备的控制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