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力矩问题

楼主(2009-11-03):
松下伺服电机是400W的,启动后用手轻轻一拿后面的减速器轮就不转了,驱动器显示电机还在转动,看了下力矩显示6.7左右,是不是表示力矩输出6.7%? 是力矩不够的缘故么?

网友A:
力矩很小,所以停了,如果是位置控制模式,这个时候应该报位置误差的

网友B:
不是表示力矩输出6.7%?.是力矩的大小。

楼主:
有手卡住后驱动器没有报错,转速显示还在以一个速度运转,更正一下 是转距输出负载率 6.7.一般空载的话力矩应该在多少才正常?

网友C:
400w的力矩不对呀

楼主:
~-~
引用 网友C:
400w的力矩不对呀

大概多少才对?

网友D:
400W额定力矩是1.3Nm 减速机轮是什么意思?

网友E(2011-10-19):
是力矩百分比,现象是对 的,电机转N转,减速机才输出一转(N为速变)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