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3):
我用的是宝鸡数控车床,07年买的,刚开始出现EMG报警后来发现在变频器之间加的那个外接电阻昌烟,请师兄,师傅们指教!

网友A:
不通电时电阻阻值正常吗?

楼主:
是正常的!

楼主:
我把那个外接电阻取下来过,后然通电再关电,然后测量P和PB发现有一定的阻值,但时间过的长一些再去测量阻值就变无穷大(正常了)

网友A:
变频器有问题了;

网友B:
他们之间存在电压
说明你的变频器件内部漏电

楼主:
嗯,我以认为是这样,因为不可能外接电阻突然发热,如果发热说明改变了R和PB之间的电流,但我不敢确认,因为这是公司的,师兄们还有没有其它的认为,

网友A:
正常运行时是没有电压的,只有刹车时才有电压加在电阻上;

网友C:
变频器不制动时应该是无电压的呀

网友D:
变频器坏了
变频器参数被修改了
电阻被换过

都有可能,慢慢查

网友E:
p是变频器直流电的正极,pe是接地,接错线了吧
自己看下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F:
如果变频器得电,电阻就发热冒烟,外部接线没有问题的话,就是变频器内部的制动单元功率输出的IGBT击穿了!

网友G:
变频器故障 我们这发生过 变频器和电阻连接的线路接线虚接 造成设备抖动!

网友H:
P和PE之间接电阻本身就是问题。PE是外壳,通常是接大地的。怎么变成电阻的一个极了?很是诧异。除非这是企业自己命名的符号。和国际不接轨。^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