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3):
欧姆龙CJ1H-H系列CPU65接一个SCU21-V1通信模块,port1口设置波特率为9600,为什么用usb转RS232线时无法连线,而直接连电脑RS232口却可以连上。注usb转RS232线正常。

网友A:
usb转RS232线?那东西往往就是不什么可靠的,经常出问题,如果笔记本电脑没有RS232口的话,最好买个从PCI那里转RS232口的卡好

网友B:
不能直接连,因为欧姆龙的232脚不是标准的,要做一个转换,具体网上有,资料上也有

网友C:
不是所有USB-COM都好用的;

网友D:
用过的USB转RS232都是需要USB的电缆驱动的.如果没装就无法通讯.RS232直连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USB转接是有不好用的,比如我就用过一次,驱动文件与系统冲突导致系统蓝屏.但是一点不能用的还没遇到过,也可能是用的少.

网友E:
与电脑连接是有232或485转换头,我们用的很好呀

网友F:
有的转换线要驱程

网友G:
我用RS232转USB在CPM1A上就无法通讯,最后只能将我的台机搬到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