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的零点迁移

楼主(2009-11-03):
压差变送器是如何迁移的?谢谢各位专家

网友A:
根据测量要求及计算值,来调整差压变送器的迁移机构(可调螺丝或电位器)就行了。

网友B:
根据测量情况用HART 或手动调整

楼主:
是根据什么公式计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根据什么公式计算的,
     变送器是否需要迁移,是根据使用现场的实际情况来定的,并不是根据公式来算的。
   为了提高测量精度和自动控制的质量,也就是提高控制系统的灵敏度,要求变送器的测量范围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某一数值开始,这就称为变送器的迁移。从大于零的某一数值开始时称为正迁移,小于零的某一数值开始时称为负迁移,如测量范围为+10KPa--200KPa时,零点应正迁移到10KPa;测量范围为-2000KPa--1000KPa时,零点应负迁移到-2000KPa。

网友C:
同意四楼的观点。

网友D:
请教下差压传感器可以任意迁移吗?

网友E(2010-02-02):
四楼的说的很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