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3):
变频器与直流调速器的比较

我想知道变频与直流调速器各自的优劣.

我只知道变频贵,直流便宜。但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说直流精确一点,故障少一点,扭距大一点,那为什么直流还便宜呢,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呵呵;直流便宜?
你用什么变频器与什么直流调速器比较的?

楼主:
同样功率的欧陆直流与施耐德变频比较啊..好象直流只要变频的一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与直流调速器的比较

我想知道变频与直流调速器各自的优劣.

我只知道变频贵,直流便宜。但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说直流精确一点,故障少一点,扭距大一点,那为什么直流还便宜呢,怎么回事啊!
交流调速系统与直流调速系统在成本上确实存在前者贵后者贱的情况。这里指的是系统。不是电机。电机本身,当然是直流电机比交流电机贵了。但是直流的控制系统比交流的便宜很多很多,所以,总体来看,之直流的便宜,交流的贵。

为什么呢?原因非常简单,直流控制的技术太老了,技术落后了,元器件的技术落后,导致售价便宜,而交流机的控制采用的是当代的控制技术,元器件价格就高了。

当然,现在国外的直流机控制采用的技术和交流机控制相同的技术,所以也不便宜了。国内还没有普及应用这种技术。我想一旦普及了,交流机的控制系统就不会比直流机系统贵了。

需要强调的是,新的传动控制技术在直流机上应用,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提高了网侧的功率因数,接近1,而过去直流机最大的问题就是对电网的污染,功率因数低,导致对公共电网环境的严重破坏。没看到吗,凡是大功率的直流系统,都要配备功率因数校正装置,否则电力管理部门就要罚款。如果采用现在的控制技术驱动直流系统,这些就都不是问题了。节能环保双赢。嘿嘿嘿

网友C:
电机应该直流的要比交流的贵吧

网友D:
同档次的直流系统不会比交流系统便宜,直流驱动装置价格也高于普通变频器。

网友E:
直流不管传动还是电机都比交流贵。而且控制繁琐、结构复杂。事故率高。故障点不易查找。好处:直流力矩大。调速均匀、平稳。 现在交流传动在逐渐替代直流传动。即使轧钢企业电气部分也在逐渐由交流传动代替。

网友F(2009-12-07):
直流电机电机的好处在于易控制,有固定公式可以计算其速度,而交流电机结构简单,易于维修,各有各的有点,就趋势来看,交流用的会多一点,但不会完全取代直流

网友G(2010-01-15):
直流电机我不太了解,但是控制我还是知道一点。直流不容易坏,但是坏了不容易维护。交流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国内还不是很成熟),性能稳定,容易维护,但是相对成本要高一点,大型的公司可以接受,但是中小型接受起来相对来说比较难。
zhjycs:做人要靠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