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3):
PLC232转485变频器咋转?AB两个接线端子,有那位大师告知!多些!

网友A:
买个RS232-RS485转换模块,按规则接线
注意plc的232是不是标准的,如果不是要做一个转换

网友B:
485通讯控制变频器?

网友C:
到市场上买个232-485转换器就可以,最好是有源带隔离的那种,

网友D:
最好用plc的485模块。

网友B:
最好说下PLC,有了PLC就可以选出通讯模块的型号

网友E:
市场上有现成的RS232转RS485转换器,是电子电路就用MAX485芯片

网友F:
加个转换头就可以了

网友G:
还是买现成的保险,要不烧了口,就不好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