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4):
各位大哥们,我的摩托车电瓶没电了,想自己制作个充电器,大家看怎么做呢?电瓶是12V的,你们说,我只要讲家里的照明220V的交流电变成12V的直流电,然后把线接到电瓶上就可以充电了是吧?这样可以吗?电流有什么要求吗?1A左右可以吗?

网友A:
买一个也不贵

网友B:
自己找个开关电源吧
开关电源是脉冲输出 充电效果特别好
DC24V 就行了 注意把电压调到最低输出 17伏差不多了
效果不错

网友C:
就是,如果自己做应该怎么做呀,我也想知道

楼主:
我现在就有个明纬的开关电源,是直流24伏输出的,但是电瓶是12V的,不知道可以用吗?

网友D:
说说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E:
还不是买个好
你做的材料都可以买个很好的了

网友B:
应该可以
你的铭韦电源24伏多少安 可以调节的 你的是模块式的吗戴卡轨那种 充电很好用的
输出可以调

网友F:
我也想做一个,那位大侠发个图看看,先谢为敬

网友G:
应该是十二伏的直流电就充的进去吧.根据欧姆定律,电压一定,电瓶本身电阻也是不变的,那么和电流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网友H:
自己冲冲试试,把结果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