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4):
大家好:
     我以前一直做嵌入式系统,最近才开始学PLC,用的是施奈德的品牌,软件为concept2.6,学习中遇到了问题想向大家请教啊:
在concept2.6中声明变量时,变量的类型是有一个下拉菜单供选择的,我看其中有一些基本的类型外还有很多如stat_MAXMIN、Mode_MH之类的类型,这些数据类型好像都是用结构定义的,但是我却找不到它们的类型说明,是不是这些类型都是自己定义的?还有如果要自己定义 一个结构类型是不是要用concept的数据类型编缉器?可是数据类型编缉器在哪呢,怎么用?
先谢谢各位啦。^_^

网友A:
2.5为例.在安装目录里有个lib目录,里面有很多.dty文件.你把其中一个拷贝成自己的文件名,按照其中格式定义自己的数据类型,把其它的删掉.
再进concept就可以用这些数据类型了.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pqsh对我的帮助!
我发现大家讨论施奈德的PLC比较少啊,施奈德相关的资料在网上也很难找到,所以想请问pqsh以及论坛内各位大侠,有没有施奈德相关的一些学习资料,不胜感激!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