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4):
那个三菱伺服驱动器 放大器都有

网友A:
FX2N晶体管的可以用脉冲指令控制伺服,这个没有定位指令可以用
也可以扩展定位模块控制伺服

楼主:
三菱伺服驱动器 放大器,那这两个东西要不要都用上的,还有,我看过Q系列的,还要组态的,还有那个1轴,2轴的是什么意思啊,还有什么查补的

网友A:
服驱动器 放大器都要用,
Q系列有专门的定位模块,QD75等,这有控制1轴,2轴,4轴的,就是可以控制几个伺服
插补是用于多轴的,可以走直线或是圆弧等轨迹

楼主:
喔,看来要把手册多看看了,那如果我用FX2N控制的话,是不是用GX Developer这个软件就够了

网友B:
FX2N系列MT的型号可以直接带2轴的;
另外可以用FX2N-1PG、10GM、20GM等定位模块;

网友A:
GX Developer这软件编程就可以了

楼主:
那如果不用定位模块,编程要用什么特殊指令,用模块的也要用些什么指令

网友A:
FX主机定位就是脉冲指令或是定位指令
模块用FROM TO指令编写
10GM、20GM还有专门的软件
可以先看下这些相关的手册

楼主:
如果定位模块的话,那专门的软件,应该跟q系列的不通用的吧,我这边只有q系列定位模块的编写软件,对了如果加模拟量模块是不是可以通过模拟量来控制伺服电机吧

网友B:
与Q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A:
Q的同样要用到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它只是有QP软件可以设置,简化编程

模拟量可以控制伺服,一般用于速度控制、转矩控制

楼主:
那方法也是跟q的一点都不同了,只能自学了

网友A:
FX和Q的控制伺服方面来说是不同的
不过这些都是有手册的

楼主:
对了,我现在在看那个伺服放大器mr j3的手册,还有个伺服设置软件,那这个软件必须用吗?

网友A:
这个软件可以不用
基本的参数设置可以用面板上的按钮设定

楼主:
喔,好的,那哪边可以下载一些程序资料啊,我发现这方面资料好少

网友A:
三菱官方网站上有手册下载www.meas.cn
手册中也会有一些简单程序例子的

楼主:
好的,谢了,到时有问题再来问一下

网友C:
定位模块,转接线端子,接线手册,编程手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