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拖动2台电机

楼主(2009-11-04):
三菱FRE740-3.7K的变频器可以代一个2.2KW和500W的电机吗。要求不是很高同时启动,电机线500W10米。2.2KW5米。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从功率上讲是带的动;两个电机要分别加热保护;

网友B:
没问题的,我见到过这样用的

网友C:
可以的,我也看到过

网友D:
带电机是没问题,但是电机还拖动负载就难说了

网友E(2009-12-09):
在输出端接出两路线,每条线上有热保护就行了

网友F:
并联驱动没有问题。这个不用再问了,可以自己动手去实践。然后把结果通报上来共享。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