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4):
660V变频器和380V变频器比价格相差多少?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价格还是直接找厂家或代理商询问;

网友B:
就是,不然下面跟一群广告了…

楼主:
有这方面应用的厂家也可以介绍了

网友C:
价格肯定要相差一些的,因为内部器件不同呀

网友D:
不是应用场合不同么?啥叫有什么优缺点?380的你又不能用到660的场合里去。我是新手啊,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E:
型号大小不一样,价格比例也不一样的

网友F(2009-12-22):
同功率同样应用场合660V变频器和380V变频器价格相差不大
660V变频器和380V变频器是变频器工作电压,一定比的话660v变频器的耐压能力强
北京伟纳鑫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苏德伟

楼主:
选择660v变频器电机的电缆可以选择细点

网友G:
两个电压等级,660V的需要变压器,输出线的耐压要更高。所以从成本讲,肯定比380V的要贵了。但是可以解决电流的问题。所以,选择谁完全是权衡利弊的问题。要根据现场、投资通盘考虑。

网友H:
功率同样应用场合660V变频器和380V变频器价格相差不大
但最主要的是。你需要增加一台特变,如果功率大的话,相对来说选择690v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