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4):
各位大侠,小弟现在做一个西门子的PID控制,用的是西门子226,用向导完成PID程序,用sm0.0使能,可是在PID控制面板,无论怎么调节过程值都是零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各位大侠谁能给点建议帮助啊。先谢过了啊。

网友A:
过程值都是零,你没有反馈回来呀,输出有没有呢.?你用图像看一下.

网友B:
硬件接线没问题吗?

楼主:
输出是没有问题的,能够根据控制值的设定变动,昨天直接用在线监视看了下输入,发现我的输入无论加上多大电压,模拟量输入都是-32000.0。并且试了好几个输入端口都是这样。我用的是EM235,怀疑是不是我的输入模块坏掉了啊。

网友C:
因该是输入设置没有初始化。。。

楼主:
初始化没设置好是什么意思啊?是指的系统快里的设置吗?对不起,不太懂,还望说的具体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