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4):
200W松下伺服电机带动一条皮带,负载力矩有点大,但转速不高(一分钟在10转左右),惯性也很小。是使用加减速脉冲指令(加减速时间都为30*4ms)控制它启动停止的。
问题如下:
电机在停止那一瞬间皮带会向前冲再停下来,而不是正常停下来。
试验了一下在没有带负载的情况下,电机都能正常停止下来。

请问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调整参数呢?我之前已经用增益自动调整功能自动调整过了。

以上谢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负载引起的,试差加一下电机的刚性看会不会好点,或是看一下选型的功率合适不

网友B:
负载太大的缘故吧?

网友C:
觉得像参数没调整好哦,也怀疑是惯量比没有调整好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惯量比

网友F:
参数调整不合适

网友G:
利用自动增益试一下

网友H:
停车时,让 它反转停就可以了 啊

网友I(2009-12-15):
维修伺服电机和编码器的,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J:
trdcc7@163.com
惯量不匹配 惯量小了

网友K:
感觉是惯量不匹配,或者调一下刚性

网友L(2010-05-31):
有个自动增益调整的参数,选择3或4,不要选择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