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帮忙算一下谢谢了

楼主(2009-11-04):
以下是星接电加热电路,N线电流是多少?加热管R功率6KW,电源采用4*6㎜2+1*4㎜2,如果相线A断线,则N线电流是多少? (8分

网友A:
a相断线,n的电流就减去三分之一呀

网友B:
星接N线几乎没有电流(三相电压和电流平衡)如果A相断线的话,N线应该还是一样没有电流。如果A B都断的话,C跟N电流就一样大了!

网友C:
断掉一相,三相不平衡,N线有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断掉一相,三相不平衡,N线有电流。
说的没错,楼主再看看吉尔霍夫定律

网友E:
变成两相三线了 I=功率/440 相线中线线电流相等

网友F:
N线电流会是原来相电流大小的根号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作业?
考试题不知道那个是对的

楼主:
这是我们考试题在没断线得时候N线电流是0
但在A相断线时零线应有电流我不知道怎么计算了
有那位能帮忙计算一下谢谢了

网友H:
根据节点电流定理,In等于IA,IB,IC三相电流的向量和。在三相平衡的情况下为0,所以N线可以不接。事实上几乎所有星型接法的电动机都不会接N线出来。如果A相断路,则IN等于IB,IC的向量和,在数值上大小和IA相等,但方向相反。你可以画个向量图,也可以拿钳形表测一下三相电机的线电流,其中任何一相的电流在数值上等于其它两相的电流之和这样看起来很直观。(测一相时钳一根线,测两相时钳两根线)。

网友I:
同意七楼的N电流为相电流的根号3倍。

网友J:
作向量图以后得出结论:带N线三相供电的电加热器,断A相以后的B、C、N线上的电流有效值相等,均为4000/220A。

网友K:
13楼的正确啊

网友L(2012-11-25):
引用 网友H:
根据节点电流定理,In等于IA,IB,IC三相电流的向量和。在三相平衡的情况下为0,所以N线可以不接。事实上几乎所有星型接法的电动机都不会接N线出来。如果A相断路,则IN等于IB,IC的向量和,在数值上大小和IA相等,但方向相反。你可以画个向量图,也可以拿钳形表测一下三相电机的线电流,其中任何一相的电流在数值上等于其它两相的电流之和这样看起来很直观。(测一相时钳一根线,测两相时钳两根线)。

网友M:
这个用的是电工基础负载星型接法做,不是基尔霍夫定律

网友M:
零线上的电流也可以用公式A*A+B*B+C*C-A*B-A*C-B*C,最后在给开平方

网友M:
zhong-gong
你好假如B.C相负载不相等,怎么用向量图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