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4):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博客文章全为原创,多为维修笔记,旨在技术交流,互相提高。以变频维修及其它工控类文章为主,间或放进些诗歌散文,以起到阅读中的调适作用,也是原创。欢迎转载,欢迎留言探讨有关工控的技术问题!欢迎赐教与指正!转载最好注明文章出处标以转载字样,以期规范转载行为。所有文章大家随便看,不搞什么须登陆,须回复才能打开的设置!这是我的公告。--旷野之雪】
《精选工业电器电路原理图析与实用检修》、《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PLC技术与应用——专业技能入门与精通》已经出版。

网友A:
在图中P和N之间的电压是多少?在负载无输出时,电压是不是会升高?

楼主:
额定电源电压条件下,P\N之间在停机状态,约在550V左右,负载情况下,约为530V.电压不会上升太高.
在负载侧电机反发电能量回馈时,制动动作电压约为660V左右(变频器有内置或外置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时).直流回路电压680V以上,一般会跳出OU(过电压)故障,变频器停机保护.厂家不同,变频器的动作保护值可能有所差异.

网友A:
谢谢楼主回复。现有一个不知是不是变频器。如图。画的此处电压是否可测处的电压能用万用表测量吗?会不会把万用表烧坏?万用表1000V.
现在开机按动按钮无反应,估计是整流部分坏了。但是不知能不能用万用表1000V去测,有一次有个电工说测后万用表就烧了,请楼主给分析一下。

楼主:
烧的表可能为数字万用表吧.用指针表,如挡位和量程不错的话,不会烧的.
用数字表测量三相动力电源与三相整流电压,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烧表的.整流值约为550V左右.但测量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电压,有可能烧表.三相输出实为几十kHz的载波电压,可能有电压过冲成分(电压尖刺),用数字表测量,非但不能得出准确值(往往电压显示值过高,甚至超量程),而且有可能损坏数字表,我也有过挡位与星程都对,但损坏过数字表的经历.但测量整流电压,用1000V直流挡位,没有问题的,除非数字表本身质量太次.
图中是变频器吗,先确定是个什么机器,再确定测量点是个什么性质的电压,再测量啊.先用1000V最高挡位测一下,没有问题的.

网友A:
用的是指针式的,我也怀疑。不过确实是指针式的。因为我亲眼见的。我们测得就是指示处的电压。不过是不是变频器不好说。但是肯定是和变频器差不多的。因为他带着一个三相电机和两个小电机。那个小板我估计是控制两个小电机的。德国人也不厚道,把芯片上的符号都给刮掉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