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4):
我单位一台佳灵变频器,这台变频器的整流部分采用了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运行以来,经常出现可控硅烧毁的原因,最多的一次同时有四个被击穿,最少的一次一个被击穿,请求各位同行帮忙分析一下该品牌的变频器,可控硅经常损坏可能是有哪些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可控硅的电压电流是不是选的太低了?再看看负载电路是不是有问题??保护电路是不是有开路情况???

网友B:
换个牌子好了。

网友C:
请你检查一下,同网电源是否有较大的谐波干扰源,有必要在初级串联电抗器。

网友D:
首先,这个系统的设计有缺陷,可控硅做整流桥时,在交流输入侧应加接半导体快速熔断器做保护,这是做直流的同行们都非常熟悉的,有了快熔,系统出现故障,也是快熔爆,不会伤害硅元件;

其次,可控硅损坏,原因很多。比如突然的换相失败,就会导致硅炸。触发电路不可靠、同步电源不同步(受到波形畸变的干扰)等等,都是导致炸硅的原因。

这里面有应用的问题、设计的问题、结构布局的问题等等。范围涉及的比较宽。

网友E:
咨询厂家,他们怎么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