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4):
我在网上下的关于单按钮启停的一个电路。电路见附件,我把这段程序作为了单独的一个FC块(比如说FC5),然后一个块FC5被另外一个FC调用,比如说是FC50,然后FC50再被OB1调用。但是我把程序下载到PLC之后发现能把电机启动,但是却不能停止,启动之后按钮就不再听使唤了。
 我一同学照我的方法试验的结果是,按住就启动,松开就停。但是把这段单按钮启停的程序直接编到OB1里或把这段程序作为一个FC块,只被OB1调用就能实现其功能。
是扫描周期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使用了静态变量的原因。请高手指点,这是怎么回事?如能详细解释,不胜感激。

楼主:
单按钮启停程序
不好意思  附件刚忘了上传了

网友A:
楼主的逻辑太乱!
解释一下什么变量是启动?什么变量是停止?什么变量是电机运行?
单纯的电机起停程序貌似没这么复杂的

网友B:
看楼主的说明像是西门子的plc,而看程序则象是松下的。

网友C:
你上传的这个图片不能实现单键起停,自己想出来的吗?
单键起停的电路图,你在本站找一下,我在别人的帖子上发过这个图。
至少需要3个继电器才能实现。
你这个图,理论上也许能实现,但实际应用中,要考虑到继电器动作时间等,并不是线圈一通,触点就绝对同时动作的。
就好比拨挡开关,你从A档打到B档,肯定有个时间是AB都没激活,或者AB都被激活。

网友D:
好好了解一下扫描周期的有关知识。

楼主:
如果把这段程序直接放到OB1里是可以实现的。
有的帖子说这段程序是松下的,我也不清楚是什么牌子的,当然这只是一个思路,我真正用西门子300编程的时候不是这么硬搬上去的 呵呵

网友E:
捕捉按钮的上升沿,和输出的状态比较后改变状态

或者在X从0到1时,做个运算Z=1-Z,根据Z的值输出Y

这段程序放哪里都是一样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