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4):
程序注解是用繁体写的,我三菱软件是简体中文版的,把程序一打开里面的注解就乱码拉,用解码软件解码,注解是看清了,但三菱软件本身的字又乱码了,我新输入的注解怎么弄都是乱码的,请哪位长辈赐教,用什么软件还是改什么参数~~感谢~~

网友A:
重新输入怎么还是乱码?
关掉其它的解码的,只打开编程软件,重新输入注释试下

网友B:
呵呵;这个只能把注解重新用简体输入一下;

网友C:
删掉以前的注释,从新做。

楼主:
好麻烦噢~~

网友D(2009-12-05):
选择语言时选择中文简体就可以了

网友E(2010-01-10):
用金山快译,转换成繁体查看就可以了。

网友F:
俺还有一套程序,全是日语的捏!头疼~!

网友D:
不要什么解码啊,直接点注释显示和添加就是了

网友G(2010-08-08):
南极星是干什么用的,我虽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但经常听网友们说出现这样的事情,楼上老兄说的南极星是干什么用的啊,或者说怎么用来处理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