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4):
起动时候出现"there is no default printer currently selected"网上翻译后好象是"没有默认打印机当前选定"

然后进入程序后出现“严重错误!用新文件名保存设计方案 重新启动程序“这样的红字,谁能帮我解决一下。启动了几次也没用。鼠标一直是运作状态!

网友A:
安装个虚拟打印机要不安装Office2003要完全版的本身就带虚拟打印机的就可以了。

网友B(2009-12-12):
也可以进入屏幕/指针里    把打印机前的勾 点掉   就ok了

网友C(2011-02-22):
太谢谢了,以前也下了这个版本的,情况和楼主一样,用了3楼的方法解决了,谢谢你!好人一人平安!

网友D(2011-04-11):
好后悔哟,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搞了好久没搞好就删除了这个软件。

网友E(2011-07-01):
太谢谢了 我也一自是这样的问题 没人能解决的

网友F(2011-11-25):
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解决呀

网友G(2012-04-29):
太谢谢了,我也用三楼的方法解决的,补充下是CAD软件设置菜单下的屏幕/指针里 把打印机前的勾 点掉 就行了,

网友H(2012-06-16):
Pcselcad10.0.1中文板怎么使用?请各位教一教我吧。谢谢了。

网友A(2012-09-20):
楼主的这个版本是我封装的当时没注意这个细节后续的给排除了。
PCSchematic电气制图交流。资料共享。63084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