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4):
我们单位用的是斗轮机,但是机子有个怪毛病。在刚刚运行的时候,向左边的回转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在没有的时候打反方向后 就会有。检查PLC和变频器以外的配件都没有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是PLC 的问题那有什么故障可能存在。要是变频器的话又有什么故障可能存在?谢谢。。。。。。。急。。。。。

网友A:
“在没有的时候打反方向后 就会有”有正向还是有反向?描述不清楚。出现问题时变频器或PLC没有故障信息吗?
如果没有故障提示,而设备刚投用,有可能是参数设置有问题或者程序有问题。

网友B:
斗轮机?不太清楚,如果有偏重或者势能的话,应该是惯性引起的回转,具体可能为动作的顺序,比如刹车,动作的延迟时间等,以及驱动是否在初始能有足够的转矩。

网友C:
应该是PLC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