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4):
怎样把220V变110V  变完后能用多少家用电器 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有220变110V的变压器卖的!看你的用电器是多少瓦,就可以卖多大瓦数的!!

网友B:
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C:
使用变压器将220v变为110v,带多少电器,关键是看变压器的容量,一般负载不超过容量的80%   ;比如变压器为10kva则负载应控制在8kw左右。

网友D:
家里110还这么多吗

网友E:
呵呵;频率相同只用变压器就行了;功率要看你带什么电器;

网友F:
用降压变压器。

网友G:
用变压器

网友H:
要看你家电器的容量了,要先计算好再买变压器呀

网友I:
买变压器

网友J:
使用变压器将220v变为110v

网友K:
使用变压器将220v变为110v,带多少电器,关键是看变压器的容量,一般负载不超过容量的80%

网友L:
楼上正解

网友M:
用降压变压器220V/110V,容量大于负载,且留有一定的裕量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呵呵;频率相同只用变压器就行了;功率要看你带什么电器;
同意

网友O:
跟据用电器的功率选用变压器即可

网友P:
搞个变压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