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4):
如果能的话,如何设置?可否给一个简单例子?多谢。

网友A:
感觉不能

楼主:
力控的IO设备组态中,西门子S-200有下面的一项:
PPI PROTOCOL USB INTERFACE

是不是用USB接口的编程电缆连接呢?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本本没有串口。

网友B:
大不了usb转串口再连.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PC卡转串口连的,没有问题,但是觉得不方便。

网友C:
我们的电缆坏的,有时链得上,有时有链不上的,不知道网上的100多USB/PPI电缆好不好用,论坛里有人用过么?感觉如何/?

网友D(2010-03-15):
应该是不可以的呀

网友E(2010-12-17):
我不知道力控如何,组态王通过USB转串口是可以的。

网友F:
力控也是可以的

网友G(2020-05-01):
你好,请问你后来怎么设置的,我现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