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 PLC问题

楼主(2009-11-04):
台达ES PLC是否有这样的功能?

修改D1120的值 编程口和电脑不能通讯?

网友A:
呵呵;这个改了用手编器还可以改过来,就又能连上了;

楼主:
有这个功能就行 呵呵
别人设备的PLC  不能和电脑联机

网友A:
有手编器的话可以连一下看;能连上把上面的改过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