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采集

楼主(2009-11-04):
本人采用的是CP1H的CPU上自带的模拟量采集端口,自制调压设备,接入端口通过外部变阻器改变输入电位,我的采集步骤:
               1:用MOV指令将201通道的变值采集到DM211
               2:通过SCL(-)将计算结果输出到DM208
               3:用MOV将DM208的值传送到210通道
   注:软件内部已经设置通道0为电压输入0—5V
                                  通道0输出为0—20mA
                      可为何没有输出呢,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在输出口我用电子万用表测试,检测不到电流输出··
            能穿一个程序样例给我吗?liuguohui958688@163.com谢谢啦!!

网友A:
LZ注意201通道是不是对应的输入通道0

网友B:
没好好看资料
201怎么对应0通道啦
入  0-200;1-201;2-202;3-203
出 0-210;1-211
你的问题
1.信号位置错了;2.SCL指令执行结果的数据?大,直接给210错了,应再用SCL3;3.万用表直接量输出,能行吗?4.可能---设置传回PLC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