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读取保护

楼主(2009-11-04):
各位大侠,我知道程序的密码,可是我从PLC上传程序的时候,提醒UM读取保护,根本没有解密之类的对话框,不知道怎么读出来···郁闷···忘大侠们给与指点~~~

网友A:
知道密码的话先释放密码;再上传;

网友B:
如果可以设置密码,那编辑软件肯定有密码设置相关的选项的,好好找找。

网友A:
先连机,然后点上面的;

网友C:
释放密码后再上传。

楼主:
知道啦,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