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4):
在STEP7编制300PLC程序过程中,如果300PLC还与另外一个200PLC进行PROFIBUS-DP通信,那么在300的程序上的Data Block 如何对应200的输入输出?(S7-200连接有EM231两个)  期待好心人的回答。谢谢。

网友A:
Step7中组态DP网络,添加EM277,然后设定偏移地址。

你的I,Q将对应于200系列的V区,你需要将200的模拟量输入的数值添加入V区,然后通过建立的通讯连接,在300侧将I,Q区域的数值移入DB中。

网友B:
可以直接用MPI通讯,这样就不用EM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