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灯镇流器

楼主(2009-11-04):
请教各位大侠!纳灯的镇流器自已做线圈,这个线圈偏差多少圈内对工作性能没影响呢。

网友A:
线圈决定了电流大小

铁芯决定了电感量

铁芯的间隙也关系着电感量

网友B:
一般还是参照原线圈的砸数和线径进行绕制。增多和减少会减少和影响钠灯亮度,圈数的减少直接影响它的寿命

网友C:
太费事,买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