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5):
字型大小我都试过。我输入“目录”显示乱码。
在24X48的时候 我输入“你好”能正常显示。我用的是 万能五笔 其他输入法我也试过。都不行。
开新档案的时候 我选择了 简体中文 。
 请用过 ADP的前辈指教。

网友A:
字体小了会变成非法字符,字符大了会正常显示的;

网友A:
如图,同样是浙江两个字,上面的选的是8X16,下面调大点就正常了;

楼主:
字体小确实是乱码。大字体能显示一些汉字。但是还有一些汉字不能显示

网友A:
呵呵;怎么有的汉字不能识别?

网友B:
应该不会,ADP的我用过很多次,从没遇到这种情况,你是那些字不能写出来。

网友B:
你用的是哪个元件,只需要写文字吗?

楼主:
我用的是 换画面按钮

网友B:
正常,你再看看你的设置。

楼主:
现在统统正常  谢谢

网友C:
如果字体需要小可以自定义用户字体user_1自己根据需要定义WINDOWS支持的字体大小的文字绝对不会有乱码

网友D(2012-03-08):
我的打开时这个样子是怎么回事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