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5):
步进电机是造出来的时候其运行拍数就已经决定了吗?还是驱动器可以决定其运行拍数,并且驱动器造出来的时候已经定死了只能用一种运行拍数吗?

网友A:
运行拍数可以设置;

楼主:
但是,要如何设置呢?是设置驱动器吗?

如此一来的话,也就是一个电机的固有步距角有两个了,运行拍数只有两种,要么单三(依相数而变),要么六拍(依相数而变)?

请大师赐教!!

网友A:
驱动器上可以调细分;

楼主:
莫非,细分的出现不仅让相失去了意义,还让拍失去了意义?

网友B:
细分决定步距角.

楼主:
楼上前辈,我指的是固有步距角!!

网友B:
固定的是1.8度. 细分2就是0.9度

网友C:
固有步距角只有一个的

网友D(2009-12-18):
细分后控制精度能达到多高

网友E(2016-06-03):
时隔这么多年了,小弟也不懂了,楼主还在吗?讲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