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5):
1.进相机双投刀开关中间一相动触头烧损
1.1故障点
运行中的l号生料磨主电机(10kV380kW)突然跳停,岗位操作工反映工业电器停机前主电机电流增大到约30A(正常值约22A),检查发现用于无功补偿的进相机控制柜HSl3-630/31双向触头刀开关中间一相动触头严重烧损,造成l0kV高压电机转子回路一相开路故障运行,电机过电流保护跳闸。
1.2原因分析
该刀开关的中间一相动触头有缺陷及螺栓连接紧固处有松动,运行后较大电流的通过引起虚接发热,例行日常巡检时对此刀开关又有疏漏,对该开关动触头不正常的发热现象没有及时发现,最终造成刀开关中间一相动触头严重烧损、高压电机转子回路一相开路后故障跳闸停机。
1.3应急处理
由于没有配件及生产任务紧,决定采取将连接该烧坏动触头上的电缆导线与对应两个静触头上的连接电缆导线直接连接的应急处理方法。这样处理不仅缩短了磨机主电机的停机时间(最终实际停机时间只有1h),而且也不影响为磨机主电机补偿提高功率因数的进相机的正常投切,还能充分发挥已损坏HSl3-630/31双投刀开关的再利用价值。
2.高压绕线式电机转子回路电缆三相短路
2.1故障点
制成车间岗位操作工在处理相关机械设备故障完毕后启动3号水泥磨主电机(10kV380kW),发现高压电机启动电流较以往增加幅度过大,且磨机启动时转速亦较以往启动时明显加快,随即采取紧急停机措施。检查仪表测试发现10kV主电机转子引线3×150mm2铜芯电缆有三相短路故障,打开电缆沟盖板后查到故障点:一处电缆的护套及绝缘层均因过热碳化变色严重,电缆三相导电导体烧灼短路痕迹明显,故障长度有1.5m。
2.2原因分析
主电机转子引线3×150mm2铜芯电缆可能有质量缺陷或施工安装时被机械外力损伤,电缆沟内淤积水泥粉尘较多,电缆散热条件恶劣,造成电缆导电导体三相之间绝缘层的过早老化击穿损坏,引起电缆通电导体的三相短路及每相导体烧灼断路故障。
2.3应急处理
按照常规电气维修方法,需要全部整根更换近30m长的3×150mm2铜芯电缆,但公司内没有同型号或可代替电缆,需要联系外购,而且生产急任务紧,停机时间越长,经济损失越大。结合实际工具配件情况,决定采取人工气焊连接电缆通电导体,改用电机绝 缘材料处理电缆导体外围绝缘,提高电缆绝缘的耐热水平,并用高压绝缘板现场制作两个电缆支架,放置在电缆沟内。将电缆三相导体分开一定距离后平行牢固布置在电缆支架上,大大改善了修复后电缆的散热条件。经这样应急处理后,不仅为公司节省了一笔外购电缆费 用,更是大大缩短了停机时间,最终实际停机时间3h,并且一直安全使用至今,再未出现同类故障。
3.高压鼠笼式电机起动电抗器烧损
3.1故障点
旋窑车间值班电工在例行电气设备巡检时,发现启动完毕运行中的高温风机高压电机10kV630kW高压启动柜内冒烟并伴有强烈绝缘材料烧焦气味,当即采取紧急停机处理等措施,检查后确认l0kV高压启动电抗器起火烧损。
3.2原因分析
该启动电抗器存在质量缺陷,本次出现烧毁,一种可能是电抗器本体绝缘不好及绝缘老化引起泄露电流大发热所致;还有可能是用于短接电抗器的高压真空接触器触头接触不良,电抗器线圈分流过大引起发热冒烟烧毁。
3.3 应急处理
由于没有备用高压启动电抗器、维修该烧毁高压启动电抗器周期又较长,如不及时处理该故障就会造成生产线全部停产。为尽量降低停机损失我们应急抢修方案是:仔细核算公司总进线继电保护定值和630kWl0kV高压电机配电继电保护定值计算设置情况,评估高压电机启动运行性能及全公司实际负荷性质,决定适当放大调整该高压电机分路配电的继电保护定值,甩开已经烧坏的该高压启动电抗器,直接启动630kWl0kV高压电机,同步制订了抢修应急方案,紧张而有序地付诸实施,l4:30高温风机重新成功开启。

网友A:
楼主的电机是什么型号的!是否JR系列的!我厂也正在使用380KW/10KV的;不过是改装过的!JR148-8 380V改10KV!用的是静止式进相器!转子线使用的是240mm2的

网友B:
双投刀开关是不是很容易坏呀,我有一客户,开始我设计时选用的就是双投刀开关,他说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