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5):
那位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A:
1\可以到网上查一下有无资料?
2\如果管子是好的,可以在线或拆下测量判断是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
3\三极管的两个结均有明显的正反向电阻特性.而场效应管,三个管脚间正反向电阻都很大;
4\如已损坏,可参考同类机型,测量判断为什么器件.
5\如已损坏,可换用K1317\K2225场应管试之,能正常工作,无异常温升和声音,原管则可能即为场应管,一般电路采场应管为多.
6\应养成测量习惯,好多管子,测量一下,再分析在电路的位置和作用,工作电流和工作电压范围,也能大致确定元件参数,找到代用管子.新器件太多,好多资料不易查到,再说手头和网上资料总没有全的时候.对不对.自己先下点功夫,实在搞不通,再请教别人,这样功夫会长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