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高手请进。

楼主(2009-11-05):
我公司有一台ABB 800-300KW的变频器,使用中发现实际电流与现场电流表的指示不一致,在15组参数里将百分比重新调整后一致了,但是当负载变化时现场电流表的指示又不对了,例如在35HZ时电流是280A,(此时将现场电流表与变频器调至一致),当频率上调至45HZ时表上的电流偏高几十安培,当频率向下调至25HZ时表上的指示又偏低几十安培,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拜谢!!!

网友A:
现场电流表是好的吗?

网友B:
你指实际电流是变频器操作器上显示的,现场电流是通过你外加的电流互感器测的,还是通过模拟量输出转换的?
你那现场电流应该是自己外加测量机构测的吧,

楼主:
是通过模拟量输出转换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公司有一台ABB 800-300KW的变频器,使用中发现实际电流与现场电流表的指示不一致,在15组参数里将百分比重新调整后一致了,但是当负载变化时现场电流表的指示又不对了,例如在35HZ时电流是280A,(此时将现场电流表与变频器调至一致),当频率上调至45HZ时表上的电流偏高几十安培,当频率向下调至25HZ时表上的指示又偏低几十安培,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拜谢!!!
补充:我公司另外一台同样的变频器缺无此现象,变频器与现场电流一致。

网友C(2009-12-29):
万用表测量,就会有答案

网友D:
倍率可能没有搞好,

网友E:
看看参数是否与另一台一致,以及其他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