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5):
车间两块触摸屏,有一块触摸界面被碰碎,显示界面没问题,显示没问题
用另一块的触摸界面进行更换,更换后触摸屏直接进入白屏界面。
点按屏幕,触摸屏有声音提示,感应应该没问题,问题应该是出在内部,
哪位高人提醒一下,谢谢。

邮箱:chuanqiang.chen@sgmw.com.cn
QQ 247451603

欢迎指点

网友A:
重新检查安装过程的各插脚是否没有到位.

网友B:
换个排线试试

楼主:
感谢两位,我试试看

网友C:
我也碰到过白屏问题,一通电就是白屏,没反应,是不是里面系统参数的问题啊

楼主:
应该不是系统设置的问题,只是硬件问题,但是没办法自己解决

网友D(2013-06-22):
现在楼主解决了没有?怎么做的?

网友E:
7楼的兄弟,什么时候的贴啊,还回?贴是人非啊

网友F:
你换的屏原来有写程序吗,要把碎的屏的程序传进去才能用啊。

网友G(2019-06-22):
白屏!没几个人能修好的!大多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