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5):
一、澄清几个概念
     1、485总线的通讯距离可以达到1200米。
     根据485总线结构理论,在理想环境的前提下,485总线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200米。其条件是通讯材优质达标,波特率为9600,只负载一台485设备。才能使得通讯距离达到1200米,所以通常485总线实际稳定的通讯距离往往达不到1200米。如果负载485设备多,线材阻抗不合乎标准,线经过细,转换器品质不良,设备防雷保护复杂和波特率的提高等等因素都会降低通讯距离。
     2、485总线可以带128台设备进行通讯。
     其实并不是所有485转换器都能够带128台设备的,要根据485转换器内芯片的型号和485设备芯片的型号来判断,只能按照指标较底的芯片来确定其负载能力一般485芯片负载能力有三个级别--32台,128台和256台。此外理论上的标称往往实际上是达不到的。通讯距离越长,波特率越高、线经越细、线材质量越差、转换器品质越差、转换器电能供应不足(无源转换器)、防雷保护越强,这些都会降低真实负载数量。
     3、485总线是一种最简单、最稳定、最成熟的工业总线结构。
     这种概念是错误的。485总线是一种用于设备联网的、经济型的、传统的工业总线方式。其通讯质量最需要根据施工经验进行调试和测试才可以得到保证。485总线虽然简单,但也必须严格按照安装施工规范进行布线。
二、严格按照施工规范施工
     在485总线系统施工时严格按照施工规范施工,特别应注意下面几点:
     1、485+和485— 数据一定要互为双绞。
     2、布线一定要布多股屏蔽双绞线。多股是为了备用,屏蔽是为了便于出现特殊情况时调试,双绞是因为485通讯采用差模通讯原理,双绞的抗干扰性较好。不采用双绞线是错误的。
     3、485总线一顶要用手牵手式的总线结构,坚决避免星型连接和分叉连接。
三、推荐几种调试方法 :
     在调试前首先要确保设备接线正确,且施工合乎规范。可以根据遇到的问题采用下面几种调试方法;
     1、共地法:用1条线或者屏蔽线将所有485设备的GND地连接起来,这样可以避免所有设备之间存在影响通讯的电位差。
     2、终端电阻法:在最后一台485设备的485+ 和485-上并接120欧姆的终端电阻来改善通讯质量。
      3、中间分段断开法:通过从中间断开来检查是否设备负载过多、通讯距离过长、某台设备对整个通讯线路的影响等。
      4、单独拉线法:单独简易拉一条线到设备,这样可以用来排除是否是布线引起了通讯故障。
      5、更换转换器法:随身携带几个转换器这样可以排除是否是转换器质量问题影响了通讯质量。
      6、笔记本调试法:先保证自己随身携带的电脑笔记本是通讯正常的设备,用它来替换用户电脑进行通讯,如果正常,则表明用户的电脑的串口有可能被损害或者受伤。
四、建议和忠告
   采用485总线结构常见的几种通讯故障有下面几种:
      1、通讯不上,无反应。
      2、可以上传荩豢梢韵略厥荨?nbsp;
      3、通讯时系统提示受到干扰,或者没有通讯时通讯指示灯也不停的闪烁。
      4、有时能通讯,有时通讯不能,有的指令可以通,有的指令不能通。
为减少通信故障提出下面几条建议和忠告供参考:
      1、建议用户使用和购买门禁厂家提供的485转换器或者厂家指定推荐品派的485转换器。
      2、门禁厂家会对与其配套的485转换器做大量的测试工作,并且会要求485转换器生产厂家按照其固定的性能参数进行生产和品质检测,所以它与门禁设备具备较好的兼容性。千万不要贪图便宜购买杂牌厂家的485转换器。
     3、严格按485总线的施工规范进行施工,杜绝任何饶幸心理。
     4、对线路较长、负载较多的485总线工程采用科学的。有预留的解决方案。
     5、如果通讯距离过长如果超500米,建议采用中继器或485HUB来解决。
     6、如果负载数过多,如一条总线上超过30台台,建议采用485HUB来解决问题。
     7、现场调试带齐调试设备。现场调试一定要随身携带几个可以接长距离和多负载的转换器、一台常用的电脑笔记本、测试通路断路的万用表,几个120欧姆的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