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控压力表

楼主(2009-11-05):
上次按单位的 电接点压力表  因为启动频繁  经常烧坏节点  有建议使用光控的   这东西没接触过  大家发变一下建议哟

网友A:
没用过光控压力表

网友B:
二楼的那种压力表输出的是5~20MA的电流,或0~10V的电压,所以用在楼主的电路上还得加装变频器或者把模拟信号转换为比较开关信号的转换电路去控制楼主原电路的接触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