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5):
2009年10月出版的《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一书,收录了【三菱论坛】两个帖子的内容:
   1.FX2N输出“顺序接通”的几段试验程序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49&ID=104878,见该书图2-35、图2-36等;
   2.FX2N相邻状态中,定时器的复用程序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49&ID=105117,见该书图4-7、图4-8等。

   该书在“中国科技金书网”的介绍页面:http://golden-book.com/booksinfo/12/1203977.html
   (因原帖已不能回复,故开一个新帖)

网友A:
楼主出书了吗?

楼主:
谢谢思南版主支持!
   我写了点过去的小经验总结,内容有点少,暂时缺少现在用得较多的一些内容,还要加强学习。

   谢谢“中华工控网”的宽容,让我做了个广告!

楼主:
习题举例(《自学自会PLC指令……》)
编程要求
1.在M300~M307全断开时,M130接通;
2.当M300~M307有且仅有一个接通时,M131接通。
编程思路
1.在M300~M307全断开时,M130接通;作为CMP执行条件的M130常闭接点断开,CMP指令不执行,以减少指令执行时间。
2.当M300~M307中有接通者、M130断开时,则进行比较;如果是一个接通,则M131动作。
程序仿真
1.运行程序,此时M300~M307是全断开的,M130接通,符合要求的第1条。
2.再强制M300接通,则M130断开、M131接通;M300接通不变、强制M301接通,M131断开……符合要求的第2条。
至此,试验完毕,应当说程序是正确的。

(第3章 思考与练习)
4.在3.2.3中,对图3-16描述的仿真过程,是正确的吗,有否遗漏?从而作出判断,图3-16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若使用FX2N型PLC,则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这一要求?

楼主:
上述习题的本意,是为了说明,程序调试时,考虑问题要全面。

楼主:
找到个封面贴上来

楼主:
仿真时的考虑不全面
可能是因为把习题放在回复下面,难引起注意;还是先把答案说了:仿真时的考虑不全面。即:
   没有进行M300~M307由多个接通、到只有一个接通的试验——可以试验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当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过,有时在考虑复杂问题时,容易出现类似的疏忽,故此在《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中,进行了提醒。

楼主(2010-01-15):
   暂时无话,专顶一下这帖子,以免过时不能回复。
   有扰清听,谢谢了!

该书“金书网”介绍页面,若顶楼网址不对,可用这个:
http://www.golden-book.com/booksinfo/12/1203977.html

网友B:
能介绍下plc中状态继电器S的功能用途  吗

楼主:
状态器S简介

   在我为数不多的PLC简单应用中(仅限于顺序控制),仅对FX型留下了些印象。因此,用FX中的状态器S为例(FX2N),作个简介。由于手头没有PLC,所以程序的试验,只能采用软件仿真;故仅是个说明,不一定正确。
   在FX中,有一类元件,称为状态器,符号为S;在FX2N中,状态器的范围是S0~S999。其划分为:S0~S499为一般用途,其中S0~S9为初始状态用(S0~S2又为IST指令用)、S10~S19为返回原点用;S500~S899为断电保持用,S900~S999为信号报警器用。
   在状态器S结合“步进梯形图”指令(STL、RET)使用时,适于编写顺控程序。

1.步进梯形图指令简介(下称STL指令)
   当状态器S结合“步进梯形图”指令STL使用时,相当于一个特殊的接点。在FXGP编程软件中,梯形图显示出的STL指令就是接点形式┥STL┝;在以前的资料中,也是类似的形式。而在GX Developer中,显示为回路块的形式,由—[STL S***]—引出,同样以RET指令结束(中间的可隐含)。
   两种表达形式的实质是一样的,本文以GX为例,图1是一个示例。
   仿真:接通X1、S3接通,Y1接通,然后断开X1、Y1保持接通;再接通X2、S3断开,可看到Y1断开。
   也就是说,图1中,S3的通断,控制了Y1的通断;而这是通过STL S3实现的,所以STL S3相当于一个接点。

2.STL指令特点
   实际上,在应用STL指令时,状态器的复位,一般是在“状态转换”时进行的,参见图2。
   运行结果仍然是:接通一下X1(接通后即断开)、Y1接通,接通X2、Y断开。
   但此时的S3断开、Y1断开,是因为S20接通的缘故,即状态发生了转换,由S3的接通、转换到了S20的接通。

3.说明
   当然,这只是一个原理说明示例,程序并不完善。
   这里,Y1作为试验指示用,实际编程时,应根据具体情况 决定STL S3回路块内的驱动器件。而S20,可以如图2的S3一样,继续驱动有关器件。
   在文献[1]上,对此作了更多的讨论。

参考文献:
   [1] 莫操君.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楼主:
状态器S简介(续)
清楚了指令的工作原理,就可以根据“设计要求”试编程序。
   例如,要求:在X1接通后、Y1接通,3秒后Y1断开、Y2接通,再3秒后Y2断开、Y1接通,如此循环,直到接通X2,Y1、Y2才全断开。
   则可编制程序如图3所示。
   再取《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 (莫操君)的一个图形为例(图4-20);附图中,SQ0、SQ3为本文所增加。
   现在要求编制这样一个程序:把SQ0作为原位,小车在原位时,按下起动按钮SB1,小车开始前进,遇SQ1停3秒、再前进,遇SQ2又停3秒、再前进,遇SQ3停1秒、然后返回,直到遇SQ0停止、等待,暂不考虑中途停止的情况。
    取SB1对应PLC的X5,即:将SB1的常开触点、接入PLC的输入端子X5,以下SQ0~SQ3情况类似。
   另取SQ0~SQ3分别对应X0~X3,前进为Y1、后退为Y2,则可以试编程序如图4所示。
   这里假设了,小车停止时,能准确一直压合相应行程开关,小车离开后,该行程开关即断开。当然,这只是模型练习,实际程序需进行调试才能认可。
   但做了这样的练习之后,只要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就可以编程序了。
   (毕)

网友C:
楼主不好意思,我看此贴时,看到你自己是说用仿真做。想必对仿真很深入吧,现在想请教一个关于仿真软件的问题。呵呵!
Q:  现在在GX DEVELOPER把PLC程序编写好。
        在GT DESIGNER2 里把触摸屏画图制作好。
        在仿真软件GT SIMULATOR2里运行,一些动作没有反应。
        估计是没有把PLC程序调到GT DESINGER2触摸屏画图软件里去。
        在GT DESIGNER2 制作触摸屏画图时,从如何指定PLC梯形图程序?
          或者说如何把PLC程序调入GT 触摸屏画面制作软件?
       非常期待!!

楼主:
非常对不起,我没有用过触摸屏,我首先没有说清楚
这问题,不知能否请哪位高明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