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5):
最近因为mt506买不到了,换用mt6056iv,感觉不错,不用再用那根串口线了。
以下是屏控制变频输出频率
首先设置屏的通信口,这里选择MODBUS-RTU模式,站号1.通信口选择com1.9600.n,8,2如下图
然后做一个数值输入原件设定如图
找一个9针插头,在1,2针上焊接引出2根线,找一根电话插头线(RJ11)插在台达M系列的通信口上。变频器设定如下:p00=3。
p92=3.把9针插头的引出线和电话线接起来,通信不成功的话就反一下线。现在就可以在触摸屏上调节变频器运行频率了。

网友A:
506MV的目前还能偶尔定到货;

网友B(2009-12-11):
我用的是MT6056I

网友C:
这个例子非常好啊,多交流啊

网友D(2011-04-28):
很好,我学习了

网友E(2016-11-29):
那个地址8194什么意思呢,怎么定义的,我看变频器说明没有呢,说明下我是新手刚好做这样的项目谢谢

楼主:
好多年前的事情了,8194是10进制,对应16进制是2002.因为通信协议对应关系,其实是变频器的2001.

网友F(2017-03-28):
请问 楼主  第一段速度在屏上怎么操作

网友G(2017-10-10):
我就是不知道那个正向反向启动的那个常数 18  34 怎么算的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QQ364143717

网友H:
010010=18
10001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