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赐教

楼主(2009-11-05):
我在电子厂工作,单位要求设备接地和人体接地之间的电阻最小不低于500欧,在我调试后测量有时候达到14.8兆欧,但等一会再测量又会变成0欧.在我们厂这是不允许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请高手指点.(请详细说明)谢谢了.

网友A:
设备接地应重复接地。

网友B:
附近可能有大的接地回路电流,就像跨步电压的道理差不多,有时可能测出负数的电阻。

网友C:
“电阻最小不低于500欧”
是不是不高于500.
GB好像4欧姆一下

网友D:
楼上正解,接地电阻越小越好!

网友E:
接地电阻4欧姆以下最好

网友F:
能肯定测量方法没有问题吗

楼主(2010-01-27):
感谢大家的回复,呵呵,我再补充一点:经过反复测试,总结出一个经验,用万用表黑表笔接人体接地,红表笔接设备接地,万用表显示14兆欧左右;反过来接,万用表显示0欧,不解??????????
请高手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