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5):
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 GT-Simulator2 不能防真    PLC己处在防真运行中.GT Simulator2也编好了
但打开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 GT-Simulator2 .PLC型号也对的触摸屏型号也对.就是不能防真.打开后显示该版本无法运行.为何?各位能否告之.感激不尽

网友A:
PLC仿真和触摸屏仿真软件版本是否一致?
选的什么触摸屏型号?

网友B:
你同时仿真PLC与触摸屏?

楼主:
plc 先处于防真状态中.然开打开触摸屏防真.显示该版本无法运行.屏是A960

网友A:
两个软件版本要一致的,要都是中文或都是英文才能仿真

网友C(2009-12-19):
是仿真,不是防真,编程软件与仿真软件,与触摸屏编辑软件,触摸屏仿真软件,都可能不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