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5):
装了一台安川E7(7.5KW)用外控电位器;运行正常;但减速时慢慢调小电位器就正常;一下把电位器旋到底电机就还会有有转速!咨询是何原因;面板控制也正常!谢谢!

网友A:
变频器需要减速时间的,你看看减速时间是多少,是不是太长了!

楼主:
设置了减速时间;现象还是一样!

网友B:
换个电位器试一下;最好用多圈的那种;

网友C:
电位器是易损易坏器件,新的也有坏的。换个试试

网友D(2009-12-12):
停车使用外部端子,急停信号,外接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