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问题-----关于电脑启动密码

楼主(2009-11-05):
我的电脑被别人设置成:
1.开机时需要“启动密码”,现在我想取消这个“开机密码”,请问该如何操作?
2.开机时不停按“Del”健,但无法进入Bios界面,如何才能进入Bios界面呢?
先谢了

网友A:
密码可以用LC4读出来。

网友B:
1.用系统盘,启动呀,有一个去密码的
2.可能你的BIOS 不是按这个键吧,开机时注意看下

网友C:
没有遇到过,等答案

网友D:
打开机箱,给CMOS放电,清除CMOS中的所有内容(当然也就包括密码),然后重新开机进行设置。

网友E:
呵呵;有时拆下电池要放一两天才能消除,所以不要急着通电;

网友F:
拆开机箱,将清空CMOS的插针短接30秒就行了,不过开机后要重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遇到过,等答案
我开始->运行->输入 syskey + 回车出现这样的画面:

楼主:
我开机按F2进入BIOS的画面:
w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有时拆下电池要放一两天才能消除,所以不要急着通电;
这样做还会消除些什么?不会把其它的什么资料都消掉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有时拆下电池要放一两天才能消除,所以不要急着通电;
这样做还会消除些什么?不会把其它的什么资料都消掉吧?
资料是存储在硬盘介质。跟那个没关系的。

网友E:
消除CMOS所有设置,包括电脑的时钟;

网友H:
用XP系统盘,进入后有一个清除用户密码的选项,点击选项操作,很容易就清除了。

网友D:
“开始->运行->输入 syskey + 回车 ->接下来你自己看着办吧”:这个不是已经进入系统了吗?
既然不知道开机密码如何能进入系统?

网友I:
有的系统盘,比如深度的或者雨林木风的都可以去除coms的密码。
还有就是说的那种给cmos放电的方法。短接2、3脚几秒后再接回1、2脚。
还有就是谁这么无聊,给别人的计算机加密?

网友D:
是自己无聊给自己计算机加密后忘记了,呵呵。

楼主:
不是。是前任加密的。
没看到有三针跳线,我把系统重装了.....

楼主(2010-02-27):
引用 网友F:
拆开机箱,将清空CMOS的插针短接30秒就行了,不过开机后要重新设置
是短接哪两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