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5):
我们店今天下午不知道怎么了,上午还好好的正常,下午进电的漏电开关(200A)突然跳闸,第一次2:40分,第二次3:30,第三次3:50分老跳闸,而且最后一次就在也推不上去了,经查,L1,L2,L3都是好的,但是一接上零线漏电开关(200A)就跳闸,就在也推不上去了,零线漏电开关(200A)是好的,我个人认为是零线和其它的线相碰短路了,(或者是零线被老鼠咬断了,导倒零线漏电开关(200A)的跳闸呀?有没有这种可能???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们店的L1L2L3和N线都是用4平方的,领导要我找出零线断在那里?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找到零线断处呢??总N线下来又接了三根2.5平方的线,不知道它们具体是去了那里,都上天花板吊顶里,上面有很多线,我应该怎么做,请各位高手赐教,关系到本人的工作,不然就失业了,真郁闷呀.............我这个新手第一天上班就遇到这样的问题,真郁闷呀.............

有人说,把线的两头断开,用一头接万用表,另一头接配电箱的外壳就可测这条线有没有断路?可是我老测不到,可能是方法不对吧,请各位有经验的高手指教,先谢谢了。

急需各位高手指教,我会天天上来看各位高手的指教,先谢谢了,这年头工作难找呀,请各位高手救救我,谢谢。

网友A:
续个排除,先从3根N线开始排查,

网友B:
1.断开所有负载,接上三个灯泡。一相一个。如果不跳了,则说明开关大致是好的。可能是有漏电的地方。
2.查找那三根零线。根据你所说开关是好的。那么把这三个零线分开,用摇表测对地电阻看符不符合要求。如果符合要求的话,那么可能是对相线漏电了。
3.如果是零线和相线短路,则查找在哪儿要根据地势险要高低了。可一路一路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断开所有负载,接上三个灯泡。一相一个。如果不跳了,则说明开关大致是好的。可能是有漏电的地方。
2.查找那三根零线。根据你所说开关是好的。那么把这三个零线分开,用摇表测对地电阻看符不符合要求。如果符合要求的话,那么可能是对相线漏电了。
3.如果是零线和相线短路,则查找在哪儿要根据地势险要高低了。可一路一路查。
说的真好

网友D:
“但是一接上零线漏电开关”
除了短路,常规漏电,是不是有特殊漏电的地方-----旁路了

网友E:
空开输入侧欠电压,某相过电流,以及空开过热等,都会导致跳闸。
先量一下输入侧电压是否稳定,再断开输出侧,看能否合闸,接上N,看能否合闸,再一相一相接进去。逐一排除。

网友F:
把那三根零线断开试一试,逐一排查

网友G:
同意7楼看法。三根N线逐根测试,把引起跳闸的那根甩掉。

楼主:
我们店里没有摇表,只有一个小钳表上面有个小表,只能试欧姆和电压两档,我估计是总N线下来分的三根小N线其中有一根有问题,但不知道是那一根,而且配电箱带电,(注:我是已经在断开三相空开的情况下,还有触电的感觉)有人说是三相表有问题漏电,不然配电箱不可能带电,是不是真的三相表有问题呢??

注:我们店里的线是从外面进来直接接三相表,N线接三根小N线,L1L2L3另进一个空开。

网友H:
不是漏电和短路,否则立即就跳。应是过载或接触不良,因为过一段时间才动作,且时间越来越短。

网友I:
换个开关。

网友J:
先检查零线断没断,再检查接零的接头有没有松

网友K:
哎,是零线对地了?跟据楼上各位的意见单根拆除零线试试找出那根,再查找

网友L:
一路一路排除,应该不难找出故障点的

网友M:
零线故障,逐个排除

网友B:
首先要确定一个问题是,你店里的总零线,也就是说店里上一级的零线有没有断。如果断了也会出现配电箱带电的。再有就是你这里可能没有地线。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定一个问题是,你店里的总零线,也就是说店里上一级的零线有没有断。如果断了也会出现配电箱带电的。再有就是你这里可能没有地线。
我店里的总N线,也就是说店里上一级的零线没有断的,是好的,应该是三根小N线其中一根有问题吧,而且正如高手说的,我店里确实没有地线的。
而且我店的三相空开已断开,就是说L1L2L3是没电的,(我店的L1L2L3是先接电表后接 空开的,)是不是电表漏电导致配电箱也带电呢??
而且问各位高手,怎么查N线中间有断线呀?外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的,我真为此苦恼,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N:
有没有外面的店用你的N线?

网友B:
三相空开没有合上,并不表明它没有问题。现在你把空开断开后,配电箱带电。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空开因上闸口接有带电电线,所以有可能空开漏电;
2.电表漏电;
3.电线漏电;
4.零线带电,(零线与配电箱接在一块);
不知你的零线有没有和配电箱的连在一块。如果连在一块,那么有可能出现第四条所说。如果没有的话,就首先排除了第四条。这个很好判断的。然后就是找到你的上一级查看有无开关,如果有的话,拉下开关,再查看。如果没有开关就比较麻烦了。拉下开关后应该就没有电了。那么肯定是电表或空开有问题。当然不排除电线的可能。然后把空开的上闸口电线去掉,包好,可以再上电,如果没有电,那就是空开的问题。如果还有电,那就换电表。并查看电线。
如果拉掉上一级开关,还有电,那十有八九是零线的问题。一是负载不平衡,二是零线断掉。大概应是这样了。有问题再说。

网友B:
你说关系到你的工作,如果今天在搞不定,就两天了,我看你的工作快成问题了。呵呵

网友O:
应是过载或接触不良,因为过一段时间才动作,且时间越来越短,不是漏电和短路,否则立即就跳

网友P(2019-03-03):
楼主这个后来怎么解决的?这么多年了,还记得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G:
同意7楼看法。三根N线逐根测试,把引起跳闸的那根甩掉。
挨路检查,一路一路的试验。